联想V460 cpu供电奇怪现象

楼主(2013-09-28):
刚接了一台联想V460本本,此本上机就大短路,小电流烧机发现公共点上   CPU供电单元电路的上下管均击穿,更换后也检查了CPU电路,没有发现其他的短路元件,于是加电开机电流上到1.2A左右,又突然跳到大短路,再检查电路CPU的上下管  电容 又穿了,就这样又换了新的管子和电容,也换了CPU供电芯片,现在有点不解:“为什么ISL62882的29脚UGATE 与28脚PHASE有时阻抗为0  有时也几百欧”   现在是一上电CPU供电电路上的管子就烧,除去CPU单元电路一切正常.......     现在没的办法 了,各位师傅能不能给点思路呢,   谢谢了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之前我也遇到一台DELL也是这种问题,没解决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6725和6721是乌龟壳管子,楼主换的原型号吗?

网友:
不加CPU再试,仔细检查62882各脚的焊接。

网友:
不知道g级阻值一样吗?到芯片pwm输出脚阻值是否正常,把cpu去掉,在上电,或许cpu也坏了,遇到过的

网友:
你确定你拆下来后的管子是击穿了吗?遇到其他机型的。在板上测是击穿的,拆下来是管好的

最后查出是其他问题导致他保护了,上管控制脚是被芯片保护拉低的

网友:
使用的原机管子,g级的阻值都是一样的,cpu也换过了是一样的会烧管,我晕了

网友:
修到一台联想v450也碰到同样故障,不过在桥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7162-1-1.html

网友:
cpu是好的啊  那样的坏你的PWM电路正常不

网友:
控制级的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很多,,, 62882要换成原装的上去,,6721管子用黑胶体管子代换后就可以正常了,,, 市面上卖的6721全是假货装上去就烧,,, 还有正常时上管G为1.4V左右 下管有时有电压有时没电压的稳定输出时是没电压的但它是拉低的并不是任意的  如下管为5V 上管没电压这就是62882产生了保护动作 可能自身坏或后面电路测出有问题 先换掉62882吧 市面上多为翻新货坏的很多, 如要原装全新货找我Q:19887121

网友:
这种机子上管要是击穿了CPU  90%不保、你不上CPU试试、如果CPU坏了一直烧上管是很正常的

网友A:
也正在为这个问题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正在为这个问题头疼

老坏CPU供电,这种机器我看还是不要修的为好,搞坏几个CPU就不划算了

网友:
上下管都换一下,特别是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联想的CPU供电好像很容易坏。

网友:
有时候短路也很难修,有时候也很奇葩,曾经修一个DELL大短路机器,查遍所有问题依旧,后来仔细检查主板有个角摔过 。找把剪刀把甩扁的角剪掉一点儿,嘿嘿 ,不短路了,短路原因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