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3-09-28):
接到一台笔记本发现IDT的声卡有一点腐蚀了  重新焊接过  发现还是无法认到硬盘    测试发现电容有给硬盘供电的有5v电压, 但是就是认不到盘,南桥也更换过了  但是就是不行   求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硬盘与南桥之前的电容正常吗》》

网友A:
电路连接的好着没

网友B:
没有图纸 不知道哪个电容是跟硬盘相连的呢   有供电   就是提示NO bootable --inster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连接的好着没

声卡那有腐蚀 不知道会不会是线断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 不知道哪个电容是跟硬盘相连的呢   有供电   就是提示NO bootable --inster boot disk and pres ...

CQ40 没图纸????不可能吧,没遇到过没图纸的CQ40

网友:
求高手指点下呢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IDT的声卡坏了 对桥有影响呢

网友:
求AMD的图纸板号LA-4112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Q40 没图纸????不可能吧,没遇到过没图纸的CQ40

大哥要是有的话麻烦你帮我传一个给我好吧 谢谢AMD的图纸板号LA-4112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要是有的话麻烦你帮我传一个给我好吧 谢谢AMD的图纸板号LA-411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