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搞不懂电解电容 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3-09-28):
大家好 本人求教个问题 市面上的
手机
万能充电器里面有个50v 2.2uf的电解电容 连接在市电电源的后级电路中 那220v高电压过这个50v的电解电容时不会造成击穿 为什么 他是电源低频滤波吗 耐压值那么小啊 一般都是接保险的 谢谢
手机

网友:
220v加到50V耐压的电容上,肯定击穿。
这个电容实际工作电压肯定比50V低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内容分析,电容可能是串连在电路中的,它所分得的电压不足50V所以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嗯 有道理 电容的前面根本就没有4个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