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105DZ能否用SG6105D代换

楼主(2013-09-28):
超频3 X-300电源,雷击坏,待机5V只有1.2V输出,查出SG6105DZ坏,用SG6105D换后,待机5V正常,但对地短接绿线无输出,测8、9脚激励输出电压无变化,是不能代换还是换上的6105是坏的?

网友:
我记得我换过,好象行的

网友:
短路绿黑线,副电源5伏正常,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主电源电路有问题了,与你换的芯片没关系了。

网友:
从好电源上拆了一片SG6105DZ换上就正常了,现在看来我的疑问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SG6105DZ11.12.13.14脚集成了两只TL431,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代换,一个好像含铅,一个不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