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intel原装板,给我好多见识,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3-09-28):
第一次接到intel原装板,是gateway原装机的板子。

板号是D975XLAG1,应是975的板子
故障现象:触发后,诊断卡的灯一闪而过。应是有保护。
维修过程:
1、先测ATX的对地值。发现红5V,对地值很低。

开始我认为找到故障了,用恒流源烧一下试试吧!

上电后,却发现这里并不有短路。这是让我长见识的地方。
2、接着往下测吧!在测到CPU上管时,又发现了问题。

这回我没有激动,先上电试一下。12V、2A。

看来这里是短路了,先烧一会儿吧!用手去摸有发烫的地方了。

抹上点助焊膏,青烟袅袅。更换后,不短了,故障排除。
3、上机试一试吧!不能触发,又怎么了?IO为LPC47M182-NW。从开关排针向IO跑电路,并没有跑出,就对IO下手了。

但结果很让我失望。还是不能触发。抽根烟歇会儿。在坛子里逛了逛。无意中发现这款IO,不上CPU不触发。真的吗?马上上CPU,一通电,就马上跑码了,一路点亮。

要玩死我吗?intel主板真的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12V坏小电容导致的短路好像是HP,DELL一类的原装机经常出现,修了好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有点像DELL的,12V那里几个贴片电容全都要换掉,我一般都是直接拆了,找个位置装个电解电容

网友:
原装机 不知道为啥 我也经常搞到同样的问题 直接拆了就好

网友:
大哥,这是常识好不好?看样楼主没有培训过,这种在课本上就有,基本只要是这种斯密斯的io,都是带有检测cpu是否插入的引脚,具体引脚基地课本里有,我忘了是那两个引脚了,这种还算是比较好修的,这种板子要是什么都有,但是不跑码那就不好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 还真没注意INTER的板不上CPU不触发呢。料板太少 修复的也少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有个intel原产板cpu供电短路拆了好多件还是短,就是没想到小电容也会短路,一会儿把它找出来修一下!谢了......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上CPU不触发 因为IO检测到CPU装上 才有反应的  ,

网友:
楼主真是让我们长见识了,叙述的如行云流水。

网友:
楼主搞维修真是浪费人才啊,应该写网络小说

网友:
不错的方法,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到了啥时候让我也遇到一个呵呵

网友:
原装机还容易坏桥供电和总线供电的供电MOS管。

网友:
楼主的板子就业个上管坏了  那IO没有坏吧

网友:
12V坏小电容导致的短路好像是HP,DELL一类的原装机经常出现

网友:
看得出楼主修得甚是轻松啊……呵呵~~

网友:
抽根烟就修好了,烟是维修人员必备啊。

网友:
我遇到过,CPU供电容易烧

网友:
intel 的主板在我的印象中好像都要上CPU才有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