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800GT 屏蔽A通道 真心感谢

楼主(2013-09-28):
(图片)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重植应该会好

网友:
不想折腾 我也不会啊 我是小白

网友A:
拆了GPU下来,重新植球.  我修了好多这种情况的,我一般不加焊,重植就好了

网友(点评):
他这种显卡报错,大师,,是什么问题,A区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GPU下来,重新植球.  我修了好多这种情况的,我一般不加焊,重植就好了

哦哦 不会啊啊

网友:
更换芯片 啊 顺便也把风扇换了

网友(点评):
为啥 要换,能指明吗,。最好有个说法比较好

网友:
建议楼主换芯片把,这样改怕是无果的哦!!!!

网友(点评):
这个心片坏了吗还是么情况

网友:
、没人理 这个网站 现在不行了

网友B:
这东西也能弄吗。。。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也能弄吗。。。求教???

a通道还没见过 其它可以 尤其是C通道

网友:
查A通道数据线的,电阻、电容,加焊显存!实在不行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