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0代 160G 终端自动进F级,要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28):
希捷10代串口160G 电路板坏,换板换BIOS后不认,进终端,发现自动进F级,要数据.应该怎么弄?老师 版主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你电路板号对不对,如果还不行,基本就是头问题了。

网友:
换的板号一样的,BIOS也换上坏板的。俊版现在只有换磁头这个办法了?

网友:
换板子不换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