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13-09-28):
主板维修基础系列课程之三极管的识别分类及测量

一、 符号:  "Q、VT"

    三极管有三个电极,即b、c、e,其中c为集电极(输入极)、b为基极(控制极)、e为发射极(输出极)

    三极管实物图:

         贴片三极管   功率三极管     普通三极管    金属壳三极管

二、 三级管的分类:

    按极性划分为两种:一种是NPN型三极管,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另一种是PNP型三极管。按材料分为两种:一种是硅三极管,目前是最常用的一种,另一种是锗三极管,以前这种三极管用的多。三极按工作频率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低频三极管,主要用于工作频率比较低的地方;另一种是高频三极管,主要用于工作频率比较高的地方。按功率分为三种:一种是小功率三极管,它的输出功率小些;一种是中功率三极管,它的输出功率大些;另一种是大功率三极管,它的输出功率可以很大,主要用于大功率输出场合。按用途分为:放大管和开关管

三、 三极管的组成:

    三极管由三块半导体构成,对于NPN型三极管由两块N型和一块P型半导体构成,如图A所示,P型半导体在中间,两块N型半导体在两侧,各半导体所引出的电极见图中所示。在P型和N型半导体的交界面形成两个PN结,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的PN结称为集电结,在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PN结称为发射结。 图B是PNP型三极管结构示意图,它用两块P型半导体和一块N型半导体构成。

               A                     B

四、 三极管在电路中的工作状态

    三极管有三种工作状态:截止状态放大状态饱和状态。当三极管用于不同目的时,它的工作状态是不同的。

    1、截止状态:当三极管的工作电流为零或很小时,即IB=0时,IC和IE也为零或很小,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2、放大状态:在放大状态下,IC=βIB,其中β(放大倍数)的大小是基本不变的(放大区的特征)。有一个基极电流就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集电极电流。

    3、饮和状态:在饮和状态下,当基极电流增大时,集电极电流不再增大许多,当基极电流进一步增大时,集电极电流几乎不再增大。

工作状态定义电流特征解流
截止状态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阻很大IB=0或很小,IC或IE为零或很

小因为IC=βIB
利用电流为零或很小特征,可以判断三极管已处于截止状态
放大状态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内阻受基极电流大小控制,基极电流大,其内阻小IC=βIB

IE=(1 β)IB
有一个基极电流就有一个对应的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基极电流能有效地控制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
饱和状态集电极与发射之间内阻很小各电极电流均很大,基极电流已无法控制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电流放大倍数β已很小,甚至小于1
                 (用直流电控制信号的一种方式)

五、 三极管的作用:

    放大、调制、谐振、开关

   1、电流放大:

   三极管是一个电流控制器件,它用基极电流IB来控制集电极电流IC和发射极电流IE,没有IB就没有IC和IE,只要有一个很小的IB,就有一个很大的IC。在放大电路中,就是利用三极管的这一特性来放大信号的。

   2、开关作用:

   当三极管做开关时,工作在截止、饱和两个状态。

   在三极管开关电路中,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相当于一个开关,当三极管截止时它的集电极和发射之间的内阻很大,相当于开关的断开状态;当三极管饱和时它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内阻很小,相当于开关的接通状态。

导通状态的工作条件:UB>;UE,且UBE≥0.7V,CE结内阻很小,此时电流可以从集电极经CE结流向发射极。

截止状态的工作条件:UBE<;0.7V,时,也就是基极没有电流时,CE结内阻很大,此时CE结没有电流流过。

硅三极管和锗三极管的导通、截止电压也是不同的:

硅三极管:导通电压UBE>;0.7V ,截止电压UBE<;0.7V。

锗三极管:导通电压UBE>;0.3V ,截止电压UBE<;0.3V。

六、 三极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三极管的测量

    三极管的极性及管型判断

    把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首先用红笔假定三极管的一只引脚为b极,再用黑笔分别角碰其余两只引脚,如果测得两次讲习数相差不大,且都在600左右,则表明假定是对的,红笔接的就是b极,而且此管为NPN型管。c、e极的判断,在两次测量中黑笔接触的引脚,读数较小的是c极,读数较大的是e极。红笔接b极,当测得的两级数值都不在范围内,则按PNP型管测。PNP型管的判断只须把红黑表笔调换即可,测量方法同上。

   贴片三极管测量:

   正视,两脚左下脚为b极(基极),测量方法同上

  2、好坏判断

    按以上方法测量时两组读数在300--800为正常,如果有一组数值不正常三极管为坏,如果两组数值相差不大说明三极管性变劣。

    测量ce两脚,如果读数为0,说明三极管ce之间短路或击穿,如果读数为1,说明三极管ce之间开路 。

七、 三极管的代换原则(只适舍主板)

   1、NPN型和PNP型三极管之间不能代换,硅管和锗管之间不能代换。

   2、原则上要原型号代换,介在实际维修中很做到同型号代换,主板一般采用的三极管大多是硅管,所以代换时,只须做到硅管代换硅管,NPN型代换NPN型,PNP型代换PNP型即可。

   3、三极管的三个引脚不能弄错,拆下坏三极管时要记住线路板上各引脚孔的位置。

八、 主板上常见的三极管型号

   NPN型:

      1AM、R1P、1A、P04、N04、ZS89、ZS03、ZS07、G12、1PF1、CR50、K1N

      F833、F832、F947、F937、F941、D044、D024、D882、D1760、D1802

            3902<;=>;2222      D882<;=>;3279,9658<;=>;965R

   PNP型

         2A、2F、P06、DS93、K3N        1202

            2907、3906        8550、B772<;=>;1300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很清楚明了,感谢了

网友:
真的是非常噶写

网友:
好啊 说的很清楚,就是很多管子测量时阻值 都很大一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