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13-09-28):
主板维修基础课程继续开讲,本文介绍二极管的识别分类及测量

一、 符号:  "D、VD、ZD"

            普通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光敏二极管(光电)

                      快恢复二极管

二、 二级管的分类:

    按材料分为两种:一是硅二极管,二是锗二极管。按制作工艺分为面接触二极管和点接角二极管。按用途分类有整流二极管、检波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光敏(光电)二极管、开关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

    硅管与锗管的区别:导通电压不一样,硅管的导通电压为0.7V,锗管的导通电压为0.3V(正向偏置电压)。主板上用到的大多为硅管。

三、 二极管的组成:

    二极管采用两块不同特性的半导体材料制成,一块采用P型半导体,一块采用N型半导体通过特殊工艺使两块半导体连接在一起,在它同交界面形成了一个PN结,从P材料上引出正极性引脚,从N型材料上引出负极引脚。

    二极管的外型:

    二极管封装方式有两种

          塑封二极管                玻璃二极管

    二极管的识别:

    主板上用到的大部分都是贴片二极管,有红色的玻璃管和长方形的贴片状,这些二极管一般一端都会有特殊的标记,有标记的一端为二极管的负极

四、 二极管的特性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单向导通性)

    正向导通:如果给二极管正极的电压高于负极电压(正向偏置电压),只要正极电压达到一定的值,二极管导通,导通后二极管相当于一个导体,二极管的两引脚之间的电阻很小,相当于接通。电流流动方向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电流不能从负极流向正极,否则二极管已损坏。

    反向截止:如果给二极管正极加的电压低于负极电压(反向偏置电压),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二极管两引脚之间电阻很大,相当于开路。只要是反向电压,二极管中就没有电流流动,如果加的反向电压太大,二极管会击穿,电流从负极流向正极,说明二极管损坏。

    稳压二极管具有反向击穿的特性,快恢复二极管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

五、 二极管的作用:

      检波、整流、稳压、限幅、开关、钳位等

     1、整流二极管:

       整流二极管的作用是将交流电源整流成脉动直流电,它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工作的。

    如图所示为整流电路,由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在交流电压正半周时二析管VD导通,当输出在交流电压负半周时二极管VD截止,无输出。经二极管VD整流出来的脉动电压再经RC滤波器滤波后即为直流电压。

     2、检波二极管:

    检波二极管是把叠加在高频载波中的低频信号检出来的器件,它具有较高的检波效率和良好的频率特性。

     3、开关二极管: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特性,在开关电路中可以对电流起接通和关断的作。

     4、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PN结反向击穿时电压基本上不随电流变化而变化的特点来达到稳压目的,对于稳压二极管其稳压值就是击穿电压值(根据负载电压选择稳压值)。

    如图所示,R1具有限流保护作,保护稳压二极管VD1。这一电路中接入二极管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电路中A的直流电压大小。这一稳压电路工作的原理是:直流电压 V经电阻R1加到VD1上,由于 V大于VD1稳压值,所以VD1处于击穿状态,将电压接地,这样VD1两端的电压大小不变,即A点的电压稳定不变,这样供给电路的直流电压是稳定的。

     5、快恢复二极管(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

    电路中起保护稳压的作用。这种二极管的开关特性好,反相恢复时间短,通常用于开关电源中作为整流二极管。

     6、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英文简称为"LED",它是采用磷化镓、磷砷化镓等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可以将电能直接转换为光能的器件,并且同时具有普通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

     7、光敏二极管:

    把光能转换成电能,用于光控设施。

六、 二极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二极管的测量

    将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也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值。不同的二极管根据它内部材料不同所测得的正向压降值也不同。

  2、好坏判断

    正向压降值读数在300--800为正常,若显示为0说明二极管短路或击穿,若显示为1说明二极管开路。将表笔调换再测,读数应为1即无穷大,若不是1说明二极管损坏。

    正向压降值在200左右时,为稳压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的两读数都在200左右正常。

              快恢复二极管的测量方法

六、 二极管的代换原则

    1、主板上的二极管只要大小、模样相同即可代换,如红色的玻璃管。

    2、不同用途之间的二极管不能代用,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之间也不能代用。

    3、快恢复二极管中,RBYR1535、PBYR2045、PBYR2545这三种型号可互换使用,其它要原型号代换。

    4、更换二极管时要认清正负极,不能接反,否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5、二极管为开路故障时可以先不拆下,直接用一个新的二极管并联上去(焊在原二极管的引脚焊点上)。

    6、怀疑二极管击穿或性能不良时,一定要将原二极管拆下,再焊上新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