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

楼主(2013-09-28):
本文主要介绍逻辑门电路,这是主板维修基础知识。

一、 符号:

    A,B为输入端,Y为输出端

    定义:能够实现各种逻辑关系的电路称为逻辑门电路。门电路是数字电路基础,电路的输入输出端只有两种状态:一是高电平用"1"表示,二是低电平用"0"表示。

    "0"指低电平,表示0.8V以下的电压,也可以用"L"表示

    "1"指高电平,表示2.5V以下的电压,也可以用"H"表示

二、 门电路的分类:

    门电路包括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或非门

    1、与门的逻辑关系:Y=A*B(乘法器)

      主板上的与门有08门,09门,就是门电路芯片型号上有08、09

    2、或门的逻辑关系:Y=A+B(加法器)

      主板上的或门32门

    3、非门的逻辑关系:Y=A(反向器)

      主板上的非门有04、05、06、14门

    4、与非门的逻辑关系Y=AB

      主板上的与非门有132、00、03、31

    5、或非门的逻辑关系:Y=A+B

      主板上的或非门有02

    6、07门的逻辑关系:Y=A(跟随器),不做逻辑电平转换

    主板上的跟随器有07、17、34、35

    说明: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GND: ground 接地

    7、74双上升沿触发器

    RD--复位信号

    SD--置位信号

    CP--脉冲信号

    D --数据信号

    Q --输出的结果

    Q --输出结果的非

    H --表示高电平

    L --表示低电平

    X --表示任意值

    Z --表示悬浮状态

    ↑ --处于上升沿

     --高阻状态(输出)

    Q0--表示隔状态

    RD、SD、CP是控制信号,RD、SD为软关机信号(系统信号)

    8、273八D型触发器

      RD、CP为公共信号

    9、374八D型触发器

      CP为公共信号,OC为控制信号(低电平有效)

    10、244八缓冲器

      G为控制信号1G控制的是以1开头缓冲器,2G控制以2开头的缓冲器。

    11、245八双向总线发送/接收器(总线收发器)

      DIR为双向选通脚,G为控制信号(低电平有效)

三、触发器的作用:

    74、273、374触发器主要用在开机复位电路中做逻辑电平转换。如果损坏会造成不能开机、复位不正常、不能软关机等故障。

    244、245触发器用在开机复位电路中做逻辑电平转换、和IDE到南桥之间做数据缓冲。如果损坏会造成不开机、复位不正常、不能软关机、CMOS中能检测到硬盘,但不能正常使用等故障。

四、门电路识别:

    门电路一般为16脚、26脚,在南桥附近,可看型号识别:

       74HCTXXX、HCTXXX、HCXXX、ALSXXX、LSXXX、FXXX、DMXXX

    "X"是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型号

    常见型号:74HCT14D、74F07M、DM7432、74ALS05AM、74F244、74F245、74F374等。

推荐阅读:晶振的识别分类及测量 主板维修基础之特殊元器件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先,慢慢研究

网友:
高电平时2.5以下的电压?

网友(2015-09-16):
这个玩意太复杂。。。。门电路

网友:
楼主费心了,收集的比较全

网友:
我复制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又学习了,这么好的教程呢,

网友:
门电路,我看过一个贴是讲门电路导致不亮机!

网友:
楼主讲的真好

网友A:
让我想起培训的时候,那3个月都是在战斗中啊,挺难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培训的时候,那3个月都是在战斗中啊,挺难忘的

不是吧,三个月培训就是说这些,看来我要加紧看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三个月培训就是说这些,看来我要加紧看书了!

你没有去基地系统的学习过吗?

网友:
逻辑门其实抓住精髓还是很好记住的:与门是2个同为真时才为真;或门是只要有1个为真是即为真;非门的话不用说了,就是输入和输出相反;所以与非门和或非门的话,就是把与门和或门的结果相反下就是了;另外楼主没有说异或门和同或门(也叫异或非门),异或门的话就是A、B这2个不相同时才为真;同或门是A、B这2个相同时才为真。。。其余情况均为假。。。。。

网友:
逻辑门电路是基础,不过现在的板上都集成了,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