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行场信号,主板没三基色是不是桥挂了

楼主(2013-09-29):
是捷波am2的板,单桥。触发后正常跑马(有时会循环1-2次才跑完)。跑马后显示器灯管有亮,显示器由正常的黄灯变为绿灯。有时会显示一下蒙蒙的画面,一下又没有了。测行场信号有波形,三基色没有。三基色对地阻值都正常71欧,vga口每个基色就是一个电感,一个滤波电容,和一个下拉电阻直通桥,桥旁边又有一个下拉电阻,(不会画图麻烦,不知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桥挂了,还是还有其他原因会引起这个情况?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网友:
加焊北桥一次再说

网友:
打阻值多少,查一下跟三基色相连的元件

网友:
换下内存 这种情况大多因为显示信号出现乱码无法正常解析出来画面, 只能给出一个残缺的行场信号 ,如果不是内存或CPU引起的 那就是北桥 玩完了,,

网友:
北桥虚了,加焊或者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