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80的笔记本BIOS刷坏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9-29):
如题,怎么办呢?因为这个笔记本摔地上了,然后就死活找不到独显,所以我想刷BIOS试试看,没想到在CSDN上找了个B480的BIOS,刷后开机就黑屏,再也启动不了,只有电源灯会亮,其他的指示灯都不亮,有没有什么办法强刷BIOS?谢谢先~

网友:
拆下来,用仪器刷,分分钟的事。。

网友:
主要是手头上没仪器~~

网友:
你摔的找不到独显刷BIOS BIOS能摔坏吗?

网友:
找个维修店刷吧,至少可以恢复开机,独显需要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