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笔记本换完屏幕,键盘串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9-29):
最近换了几台,三星LED屏幕后发现键盘串键,其它把坏屏的码片一起换过来。就行了,和DELL以前的141LCD一个意思,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
必须换屏幕上的码片,我也遇到过

网友:
请教一下,屏上的码片是哪个东东,在哪里?能不能用图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楼主的3星啥牌子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以为键盘也是坏的,,,
换了键盘发现不是,,,
将原屏装回外接显示器测试键盘是好的,,
最后将坏屏芯片的数据读出,再写入新屏搞定,,
呵呵,,,浪费个键盘
大意了

网友:
我服了  码片 还会导致串建

网友:
LZ,能说一下是三星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有的屏幕明暗度不能调也是要刷码片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 我又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
原来也遇见过。嘿嘿。。。。。

网友:
通命是我们少走弯路啊

网友:
码片引起串键的确是存在

网友:
第一次听到,下次注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