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600sp电源求高手看看

楼主(2013-09-29):
通电无输出‘拆开测了下EMI滤波电路一级没问题、到2级时无电压、量了下是保险管烧了、、换了一个通电拍的一下有挂了,测量了一下2S3320两个都短路了、手上没这个型号了.检查了一旁边的电阻电容2级管都没什么问题、像这样的情况还有没其他元器件比较会击穿短路的、

网友A:
先把坏的原件换掉。然后就是在跑下电路。看看后续电路有没有短路。   如果后续电路没有短路,就上电测试

网友:
这个电源的 开关管不错 是双开关的啊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开关管附近的电阻,小电容和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维修电源可以锻炼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啪的一下,升起一缕青烟很过瘾的。

网友:
拆的真乱。一开始不要乱拆要先测短路。先修短路!

网友:
长城巨龙600sp电源,整个电源散热方面采用了双风扇散热结构,一款优质的双路12V电源。

网友:
换掉坏件,检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换好元件在原保险丝位置串联一个60W左右灯泡再试机就不容易烧东西了

网友:
电源属于大电维修,人身安全至关重要,电路不是太懂的话,最好不要去修,有时候真的很可怕,例如大电容装反,保险烧了,不测测就换保险,都是很可怕的,修电必备设备‘灯泡’,很重要

网友:
其基极的阻容元件检查或者换新的。辅助电源的12V滤波电解性能也要检查或者换新。次级有无短路、漏电?

网友:
烧了开关管的话,后级推动的两三极管比较易损坏。就是连7500,494等输出推动的三极管

网友B:
先换掉对管,排除前级所以短路,

网友:
是啊,维修电源就是要串个灯泡,免烧原件。

网友C:
串一个100W灯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坏的原件换掉。然后就是在跑下电路。看看后续电路有没有短路。   如果后续电路没有短路,就上电测试

没原件换、暂时丢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掉对管,排除前级所以短路,

把开关管拆了就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一个100W灯炮吧

串一个60W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