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二十二寸液晶 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3-09-29):
新手,没有任何维修思路

接一三星显示器,开机三秒黑掉,看了一下外置适配器的,更换不解决问题,拆开先看看,有个220 35T  的电解电容,不知道为什么写35T不写35V,直接并上一个子220 25V的电解电容,开机屏不黑掉了,但是一直显示无线号输入提示。求救!求思路,求方法。

逛了会儿论坛,下到了,330A BIOS 芯片程序,刷机,点亮了,谢谢回复的好朋友了。有了你们,论坛更加强大。

好像还真像有个网友说的那样,开机变慢了

网友:
后来更换了新的220 35V这个电容,还是没有结果,本人新手,不能刷芯片

网友:
电源确定没问题了,换通用驱动板看看,先确实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程序问题。刷机

网友:
刷程序就OK了 通病

网友:
三星通病,刷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