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60g AMD 加电不显示 刷过 BIOS 加焊显卡不好使 在线等!!!

楼主(2013-09-29):
宏基5560g    AMD   加电不显示   刷过 BIOS    加焊显卡不好使   cpu复位以有!!

网友:
宏基AMD的有些机型不上COM电池会不亮机的,不知你试过没有

网友:
测量南北桥的复位。或者南桥对pci的复位。

网友:
BIOS电池没电,或者是CPU坏

网友:
AMD的北桥容易坏 ,风枪热下试试

网友:
AMD的机器一般北桥出问题的

网友:
上波器打下LPC看走码没,完了在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