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15303

楼主(2013-09-29):
有一款联想的15303机子 外切能亮 。屏线换过,屏换过。还是一样,我量了下屏供电3.3v是有的 请问下下来该怎么测量。谁能知道。给我讲解下 顺道求下 这个机子的图纸

网友:
做显卡啊~··

网友A:
外接正常,本身显示不正常也是显卡的问题,里面的模块不一样。有可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周边的供电不正常引起。可以先用热风枪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B:
1.看下是不是暗屏。
2.查下屏接口工作条件。只有屏供电说明不了问题。
3.有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显卡虚焊啦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就是显卡打胶了,成功率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本身显示不正常也是显卡的问题,里面的模块不一样。有可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周边 ...

恩我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看下是不是暗屏。
2.查下屏接口工作条件。只有屏供电说明不了问题。
3.有可能是显卡虚焊。

屏供电3.3V上去了。 我反复测量过了

网友:
怎么没有图纸

网友:
大神求图纸啊

网友C(2013-12-07):
看看高压条有没有19v  有的话换屏  不行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高压条有没有19v  有的话换屏  不行高压条

谢谢、修好了 试显卡问题

网友:
哈哈  修好 就有钱赚

网友D:
恭喜呵呵,加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呵呵,加焊吗?

是 的 啊  加焊下绝对好!

网友(2014-05-25):
LZ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4-07-31):
联想15303谁有图纸呀?

网友(2015-01-23):
我这也有一台这个机器键盘大写灯亮,屏幕没反应,换显卡板还是一样,屏线也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