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3-09-29):
CPU一开机没多长时间温度就升到80度,一开始以为是CPU的问题,后来换了好的CPU,故障依旧。后来我就直接换了个主板,故障竟然消失了。看来是主板的问题,那主板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有微短路吧,嘿嘿,要么就是这的供电芯片不正常

网友:
就是CPU那块供电不正常

网友:
测下CPU供电是不是高了

网友:
首先外观就是风扇的转速够不够  够的话就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