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9 1.1 主板。我要崩溃了

楼主(2013-09-29):
昨天接到一块V星MS-7529 1.1的红色板子,客户说有时能进系统,进了系统也会掉电。我上点一试,不跑码,按供电时钟复位顺序一查。内存、总线、桥供电都有,就是没CPU供电。然后查了下CPU供电芯片L6703,量了下EN没有出来!之后我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哎哎。之后我闷了,然后把EN过去的那个三极管换了,还是一样。 然后又加焊了下,EN能出来不过很慢,要过10几秒后才出EN。不稳定有时不出来EN。。    研究了一晚还是一样,我真的要崩了T T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EN信号上的电阻变值所致,碰到过很多类似的故障,都是电阻变值,有上拉变大的,也有下拉变小的情况。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看IO条件

网友:
L6703芯片旁边的电阻什么的会导致这种情况吗,我EN上的电阻查了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看IO条件

IO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就是CUP芯片EN不稳定

网友:
把三极管拆了,看能不能出EN.不能出就找上拉来源,能出EN找三极管b极来源

网友:
是不是RT8855啊~·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