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的大哥可以教我怎么刷液晶显示器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3-09-29):
我有工具,那种在线可以刷的,不用取下驱动板上的芯片,电脑里也有很多不同英寸的驱动程序,帮我看看我这驱动板能刷什么程序

网友:
大哥你 没有搞过液晶吗  论坛里收下帖子

网友:
你买的刷驱动的工具应该送你教程了哇。

网友A:
你看一下买液晶编程器送的教程就知道了,91B驱动板只要是91B对应的程序都能屏,你首先要知道你的屏型号才能选择对应的程序!

网友B:
LZ买刷程序的编写器都有送教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买液晶编程器送的教程就知道了,91B驱动板只要是91B对应的程序都能屏,你首先要知道你的屏型号才能 ...

怎么看驱动板是什么型号,比如你说的91B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买刷程序的编写器都有送教程的啊

问题是我这个工具不是我买的

网友:
晕噢,你发的图片上面屏线接口边上不是标得很清楚吗?B.NT91B-1,你怎么连驱动板的型号都不会看?

网友:
讯维论坛上你搜一下有的

网友:
跟刷BIOS差不多

网友:
   拆下flash芯片用编程器写入随万能板带来的(与屏的分辨率相同)程序。

网友C:
NTA91B,,,通用板,,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NTA91B,,,通用板,,可以的

我这驱动板是不是乐华的

网友:
是乐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