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会修ipad的高手吗?ipad2升级7.02不能激活了。。。

楼主(2013-09-29):
自己一直在用的ipad2~由于闲的蛋疼没事来升级最新的固件后无法激活!提示未知设备,繁体中文提示不明装置。。。此机器本来是个3g版本的,之前坏了拿到深圳维修被人把3g模块拆除了然后刷了wifi版的6.01。拿回来一直用得也没什么问题~~~昨晚手痒听同事说ios7.0不错,反正现在不用越狱也可以正常装软件就升级了。结果就蛋疼了!
   系列号查询是3g版本的,但是刷不了3g的固件,提示固件不兼容。。。自动升级会自己升到7.02wifi版本。。。升级完后激活就蛋疼了。。。。
下面是我复制来的ipad硬件详情:有办法的或者商家都可以回复一下!
DeviceName                                      iPad
ActivationState                                 Unactivated
BuildVersion                                    11A501
CPUArchitecture                                 armv7f
ProductType                                     iPad2,1
DeviceColor                                     white
FirmwareVersion                                 iBoot-1940.1.75
HardwareModel                                   K93AP
ModelNumber                                     MC983
RegionInfo                                      ZP/A
SerialNumber                                    DQTG17HYDKNW
ProductVersion                                  7.0.2
BluetoothAddress                                40:30:04:a5:ed:db
WiFiAddress                                     40:30:04:a5:ed:dc
PhoneNumber
UniqueDeviceID                                  029f0c538f86547fa95389eb9564e693f61fa30d
BatteryInfo                                     0, 100
JailBreaked                                     0
BasebandVersion
BasebandBootloaderVersion
BasebandChipId
BasebandGoldCertId
IntegratedCircuitCardIdentity
InternationalMobileEquipmentIdentity
InternationalMobileSubscriberIdentity
IOSDIOManufacturerID
IOSDIOProductID
MLBSerialNumber                                 DLX126653ZUDFC5CZ
MobileSubscriberCountryCode
MobileSubscriberNetworkCode
PartitionType
PasswordProtected                               False
ProductionSOC                                   True
ProximitySensorCalibration
SDIOProductInfo
SIMStatus                                       kCTSIMSupportSIMStatusReady
SoftwareBundleVersion
SupportedDeviceFamilies
SomebodySetTimeZone
TimeZone                                        Asia/Shanghai
TimeZoneOffsetFromUTC                           28800.000000
Uses24HourClock                                 False
iTunesHasConnected
Keyboard                                        zh_Hans-Pinyin@sw=Pinyin-Simplified
TimeIntervalSince1970                           1380422740.203493
ActivationStateAcknowledged
ProtocolVersion                                 2
SBLockdownEverRegisteredKey                     False
TrustedHostAttached                             True
ActivationPublicKey
CallsInProgress
DeviceCertificate
DevicePublicKey
DieID                                           2531100024284423907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原来的要是有备份就好弄。没有只能尝试ISO7.02 3G版本硬刷,苹果产品修过的不建议升级系统版本

网友:
刷机之前有备份啊,试过刷3g的版本提示固件不兼容。。。昨天问了淘宝说要换固态硬盘。。。应该是指换刷好系统的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