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验证ISL95831把PROG1的电阻拿掉,不装CPU而出CPU电压 是错误的!!!

楼主(2013-09-29):
         在基地论谈上看到了"据ISL95831的手册,可以把PROG1的电阻拿掉,即可不装CPU而出CPU电压1.1v(VBOOT)"。刚好本人手上有片带这个ISL95831芯片的主板,所以想验证下看,是不是真的拆了PROG1电阻,就可以不装CPU而出CPU电压!!!故做如下验证!!!

验证设备:白光936烙铁    \      TDS 1012B示波器    \  FLUKE 15B万用表等!!
验证主板:HP 4431S
板号:6050A2411501-MB-A02   如图1

上图为HP 4431S主板!箭头处是ISL95831芯片
1。下图为PROG1电阻测量的阻值!!1.688K

2.下图为拆下PROG1电阻 图片

图片不太清再来一张!!如下

3.不装CPU加电的指示灯如下,看到灯亮了吧

4。测量看看,拆掉PROG1电阻,到底有没有CPU电压如下!!

5。从上图看,没有!!!!说明拆了这个电阻,不装CPU是没有CPU电压的!!但是,不装这个电阻,装上CPU有没有电压,或电压是多少呢!如下图!!

再来一张

呵呵,实际证明,不装这个PROG1电阻,不装CPU是没有的!!只有装上CPU时,才有!!!电压多少自己看!!!看来理论和实际好像差别好大啊!!!

网友:
na neng yong  ma

那能用吗 ?能不能……

网友:
为何上传不上图片啊,,我下午再试试!!!

网友:
没有做过这种实验呀向你学习

网友:
pch的都要装cpu才能出电压的

网友:
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我用G470验证是不装CPU是出了1.1V的

网友:
售后站的吗 看到qc的标签了

网友:
看来每种板子还不太一样

网友A:
我刚修到一台华硕A43S,也是这个CPU控制芯片,无CPU供电。
我拆掉24脚这个电阻,不上CPU,确实会出1.1V的CPU供电。
应该是看具体机型的,有某些机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修到一台华硕A43S,也是这个CPU控制芯片,无CPU供电。
我拆掉24脚这个电阻,不上CPU,确实会出1.1V的C ...

能用么??

网友:
拆掉这个电阻后,在华硕A43S的板上,上不上U,都会产生1.1V的电压。
装上这个电阻后,上CPU则无电压。
只能说这个有电压产生,但一样无法使用的。3脚PG无信号产生

网友:
本人做过这个实验,感觉意义不太.就是拆了电阻.有CPU供电.CPU运作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也做过试验,这个电阻取了,大部分都能出电压的,有一部分不出.

网友:
可不可以讲解一下,95831出了CPU供电以后,要出集成显卡供电,还需要哪些条件,我手上有一台G570,CPU供电都有了,不出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95831的24脚的电阻必须要有的吗?有没有没有这个电阻的情况?

网友:
多做些验证就明白了。

网友:
一般修好没有太在意过,也没有做过实验, 看来下次得亲自验证过才行,也许机型不一样就不一样吧!

网友(2013-10-31):
这些验证有时间是需要 时间还要必要性

网友:
我这里有G470的把电阻拿掉之后 不装CPU电压会有

网友:
拆掉是有1.08v电压。但无PG。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吧,各个工厂的设计不一样,有这个精神很不错

网友(2015-01-08):
看具体机型的,有某些机不会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