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换过显卡后不亮机

楼主(2013-09-29):
第一客户拿来是黑屏,我换了显卡后好了,过了没三个月客户又送来了,说任然不亮,我接到机器后就用风枪考显卡,结果任然不亮机,老大说着种你的上焊台焊,我于是就上焊台了焊了一下,可亮机了,我进系统后用鲁大师测了一下,可还没测多长时间了,就出现黑屏,电流一直是1。04-1.12不动了,再加焊,更好 显卡后还是样了

网友:
显卡被你吹坏了~·

网友:
7300的还是 再换一个吧

网友:
这个直接换了就好了吧
彻底解决就换改良版吧

网友:
在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更换新显卡

网友:
为什么我测显卡外围r373/r374两端都没有电压,我去下显卡芯片后电流跑到0.6就不动了,还有换显卡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