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关机问题

楼主(2013-09-29):
联想B460大电流短路,修好后开机正常关机开机指示灯还是亮,求解

网友:
bios 问题 我遇到一个而且一般的bios还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太好搞,有时候可以

网友:
刷bios能好的

网友:
论坛搜搜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BIOS资料也不是那么好找的,我们也试过。结果还是没刷好就还给人家了

网友:
刷了BIOS了没

网友:
这个就是南桥BIOS的问题  我刷好过两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