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E主板 3块硬盘 正例用的

楼主(2013-09-29):
华硕P5Q-E的主板 客户要用3块硬盘用在正例上面的  现在出现 了一个问题  上三块硬盘一开机就白屏了  上2块就没有问题 换过电源  又BIOS的  有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更换硬盘数据线试试,一般来说这种问题不是有一块硬盘有问题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不是硬盘和线的问题  都排除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