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开机自动重启,有时6声报警

楼主(2013-09-29):
    此机故障真心难修,根据此故障,先刷新了BIOS  无果,查供电CPU供电正常,换显卡无果,换PCH无果,最后查到是电源小板短路了

网友:
那 最后好了吗?一般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换了那么多还能行

网友:
小板好象是供电板吧。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换cpu 看看行不

网友:
视频卡或者芯片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