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通病新发现,电流跑到0.5-0.6,不显示,并反复重启

楼主(2013-09-29):
同行拿来的联想V470c笔记本,说开不了机,这个笔记本CPU供电铁壳MOS管容易坏,做维修的都知道,但发现这个本,不短路,而且可以反复触发,电流跑到0.6左右就掉下去,不按开关会反复重启跑到0.6循环,拆机发现主板没有明显故障,所有铁壳mos管完好无损,但是量到PU9202铁壳MOS管的G级对地值只有130,PU9202是显卡供电上官,对地应该比下管大,下管对地值460,上官130,肯定不对,更换一组MOS管后,开机直接跑到1.4显示。{坏的MOS管为桥左上方的铁壳MOS管}

网友A:
楼主是经常修到这问题还是无意中量到这个PU9202是显卡供电上下官的?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V470的就是铁壳坏了 可换了之后集显驱动就是打不上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经验很丰富啊!LZ

网友:
估计这铁MOS管在哪台机上都爱坏。是质量不行吧!还有把板烧个洞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次过。。不过我怀疑CPU坏了没修了

网友:
上波器测下管子的G就能看出

网友:
V460 铁壳坏的多

网友:
铁壳mos管是很容易坏,在联想机器里面经常修到

网友:
经验是好经验,维修越来越难,利润越来越低

网友:
这种管子很容易坏,不知为什么要做这种管子出来,一个不好焊,二是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经常修到这问题还是无意中量到这个PU9202是显卡供电上下官的?

修道过两次

网友:
b470好像也是这样,很容易坏而且还烧cpu

网友:
铁壳通病,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我就没遇到过啊,可以秒杀的机器,,多来几台就好了,嘿嘿

网友:
才修一台v460,铁壳坏,把I5都烧了

网友:
这种铁壳子的管子就是爱坏呀

网友:
这种是爱坏,比普通的坏的多。

网友:
小小白说该贴不错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
这种铁皮管很容易坏,不知道问什么很多机子都喜欢用它?

网友:
漂亮的手法 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小电壳MOS管太爱坏了,比如B460短路基本上都是这种小MOS管坏引起的

网友:
通病是不少。下关烧还好点。碰到两个都是上管坏了  cpu坏了

网友:
铁壳管是比较麻烦,容易坏,焊上去也要比较注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