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ELL M5110网卡芯片型号麻烦说下

楼主(2013-09-29):
谁知道DELL M5110网卡芯片型号麻烦说下,本机AMD芯片组,板号:DQ15 AMD IO,网卡芯片在一块小板上,由于网卡芯片被雷打坏了,刚好型号看不全了,而且小板图纸找不到,上面还能看到RT...05E中间的数字就看不到了,哎,只有求大家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等下我去上班看看我的那张主板是不是这个型号的哈。

网友A:
RTL8105E  应该是这个型号

网友:
RTL8115,应该是这个,跟8105好像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8105E  应该是这个型号

额,能确定不哦,没图纸真麻烦!

网友:
下载个图纸,不就知道啦

网友:
拜拜拜拜吧8105E

网友:
直接上淘宝找下这块板看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RTL8105E  ,好像是这个型号的,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我这有这块板,可以出

网友:
楼主,可以确定的是RTL8105E  刚好手上有台这个机器,,这个机用电池可正常开机使用,,插上电源不开机.单插电源是没有待机.隔离电路正常,这机应该插电有3V5V待机的吧?现在怀疑充电IC BQ07A有问题..比较新板,,没这料麻烦啊~!

网友(2013-11-10):
rtl8105e 我也再修这块板

网友:
大家找找,我也很想要啊

网友:
楼主,可以确定的是RTL8105E

网友:
M4010 M5010 RTL8105e

网友:
找图纸吧 没图纸 不好弄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的 一样,也烧糊了,应该是rtl8105

网友:
RTL8105E,手上正修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