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9-29):
大神告诉小弟 是哪颗显存 再次感谢

网友:
M6  不知对不,大侠出来指正下

网友:
是M7  不知对不,大侠出来指正下
为什么不能修改

网友:
可能是M8,不知对不

网友:
M2,不知道对不对呀对不对嘛,请翻翻以前的帖子看看不就得了吗?
还不行的话,划断根线试试嘛
兄弟,告诉你吧,重置核心!

网友:
软件不一样,看法不一样。

网友:
一点有问题,还是BGA吧

网友:
应该是M7吧~~

网友:
A通道有问题!

网友:
什么什么 哪颗显存? 哪颗显存都不是,楼上的全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