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程序,没保存,哪位大神有程序啊?

楼主(2013-09-29):
飞利浦的显示器,型号:220s2,屏显发白,以为程序不对,故刷了个程序,结果没存原程序文件,现在还是黑屏,哪位大神 大仙有25ld020,大芯片是nt68668afg,谢谢你们了

网友:
在淘宝那里有卖的呀

网友:
论坛找不到,就去TB吧,,

网友:
来晚了,清华同方品牌机显示器复制出来的,你试一下行不
001:  序列号:20130415125912-030676
002:  使用模式A扫描VGA口...
003:  NOVATEK方案,芯片型号为NT68668。
004:  当前所选:NT68_EXT_SPI #ISP,容量:4M位,512K字节。
005:  >------------------------------------OK---------------------------------------<
006:  采用自动识别到的线序,SCL: VGA--15; SDA: VGA--12.
007:  SPI Flash : WINBOND W25X10 128K  , Buffer Set to 128KBytes.
008:  开始读取芯片......
009:  读取成功,用时:22.45秒。
010:  自动校验...
011:  校验成功,用时:22.48秒。
012: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5E1F ,32位_0x012B5E1F ;
013:  用时:44.94秒,平均速率5832字节/秒。
014:  >------------------------------------OK---------------------------------------<
015:  文件已保存。

网友:
买个吧!顺便跟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