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分区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29):
一联想
笔记本
,系统破坏,用一键分区,无法 分,又用DG分区,眼看着分完了,成功了,可是硬盘又变回原来的分区,是怎么回事,大神们出来说说
硬盘故障

网友:
硬盘坏了、分完区之后无法格式化是吧?
同意楼主:
2.0
天意wx
同意楼主:

网友:
硬盘故障 你用MHDD扫一下

网友:
拆下硬盘再分,好像win8的分区就是这样吧,是不是很新的机子?

网友:
需要转换格式,,在分区】

网友:
新手帮顶 希望楼主问题尽早解决 不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

网友:
1.硬盘坏2.

网友:
要么执行分区后没写入硬盘,要么没去除分区保护(联想等品牌机对硬盘可能有保护)。

网友:
可取下挂到其它机器一试(排除机器本身影响);
如LDH518所说,MDDH扫一下(排除盘本身问题);
换其它分区软件来操作,确保最后写了盘。

网友:
先把sata模式改回IDE模式,再用DG。现在的分区软件好像还不支持ahci模式下分区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说一下方法

网友:
一般来说有坏道

网友:
修复0磁道。DISKGEN 修复2~3次,不行就PC3000。

网友:
可能硬盘保护了 其他方法都试了的话 不行就低格看看 有危险

网友:
硬盘坏了 。。。。

网友:
楼主都没有说清楚,或者都还没有检测完。可能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