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E425装系统卡LOGO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29):
THinkE425装系统卡LOGO什么原因系统硬盘已试过没问题。会是什么原因给呗指条明路

网友:
无线 不是 原装的

网友:
U口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裸板试试看,不行的话   卡LOGO一般是南桥的事

网友:
不上硬盘会不会过

网友:
外设先排除掉 在看看U口 刷下BIOS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内存看下,,刷BIOS可能会好

网友:
先看接口 在bios 再南桥

网友:
小板坏了吧。

网友:
logo,一般硬盘,u口居多,可能还有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