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52G 开机不显

楼主(2013-09-29):
ACER 5552G的机器 AMD芯片组的 这机器北桥爱坏  加焊故障依旧,看电流和波形内存过了!现在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9-30 10:12):
能不能是BIOS问题呢!求BIOS ACER 5552 AMD 独显

网友:
直接还北桥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开机无显

网友:
amd 直接换北桥!

网友:
换个桥试试。还有U也换试试

网友:
是 001 的北桥吧
是的话  就得换一个了

网友:
重植显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开机无显

那你解决了吗

网友:
呵呵,我也有台跑00 的,干了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