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9-29):
液晶亮一下就灭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这是要表达什么?灯管,电源?

网友:
无非 灯管 高压条 呀

网友:
就是高压的检测没有符合要求  或者是主板重启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呀,,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和高压条

网友:
过流保护 高压板 或灯管问题 可以先测下灯管

网友:
背光系统问题,不知道楼主是介绍经验还是什么

网友:
不用说都是灯管和高压板
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高压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靠 这个叫经验???闪一下就灭 12V 供电不足 就是电容鼓起  还有高压MOS 短路  灯管老化都可能引起  别误导人好不

网友:
不是电容鼓起就是高压和灯管和屏供电。楼主是想介绍经验还是什么。。。可以说说吗??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楼住请表达清楚一点  语句不明确

网友:
外接灯管测板
外接通用板测屏

网友:
亮一下灭:背光,高压,拿手电照射都是暗屏。电源板鼓电容也有可能,照射时黑屏,里面无图像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好啊。你有基础吗。这样就在问了。灯管正常不啊。你要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