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43F LED显示器点5分钟后黑屏,屏其实有图案显示。

楼主(2013-09-29):
LED的控制开关信号电压为1.9V。亮度控制为0.45V。经测试LED灯是完好的。LED主控芯片MP3389EF 各个引脚的电压无异常(既然他能点亮几分钟,我想他升压电路也是没问题的)。我怀疑是亮度控制和开关信号的电平偏低造成的(因为也有这样的例子),我就把下图中的电阻R705换了个阻值小很多的电阻。控制电压立马变为3.3V左右。我以为好了,但是涛声依旧,除了改板,下面我不知道怎么修了。求高手帮助。

网友A: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呀?

人家都说是LED 灯条是好 你还说灯管 晕

网友B:
看看屏街口处是不是接触不好,亮度电压低不会导致黑屏,暗屏的时候查查LED高压条有没有升压

网友:
哎,我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有LOGO,然后暗屏,用手电一看有图像,咋办啊,板上无明显痕迹,不知是哪里电压不正常啊,哎,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街口处是不是接触不好,亮度电压低不会导致黑屏,暗屏的时候查查LED高压条有没有升压

LED的亮度控制太低的话是不工作的。led灯是好的,LED灯不亮,升压50v肯定没有的。我改了个通用升压条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