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烧铁皮管

楼主(2013-09-29):
V470插电0.3,触发1.多。拆机发现CPU供电的铁皮管烧了一个。换掉大短。可调电源调成2点多试,连续烧几个电容。板上刷焊膏看。发现那个给铁皮管控制的IC烧了,本体标识ALT,没有,找了个AL7换上,OK。不烧了。上CPU到0.1。。。插发现铁皮管下管也烧,对地为0了。换了两个才不短,这里鄙视下 小苏本本IC 东西死贵还不好。上电到1.0慢慢升。查,没出VCC_GFXCORE。这时候我换了个I3 二代的CPU OK,内外接都亮机了。。。剩下的就是报价了。修主板加换U的钱,可不便宜,再加上是电脑公司拿来的,他们还要再加钱的。。。时间紧凑不说了,主要想说的是鄙视小苏 还有就是 下次记得 碰见这样的现象就换个U试下。 对了,V470的图没有,但是B470的图和V470完全对的上。通用。THANK!

网友:
小苏确实不厚道,

网友:
是的价格老贵。。

网友:
B460 B470 V470  只要是CPU供电的铁管烧了的话 就要先排除U是否坏 X 这U一坏掉 有些客户就不愿意修!

网友:
19V大短了,不能再烧鸡,越烧故障越大。

网友:
代用的容易烧呢,

网友:
cpu 也烧了就没得修了

网友:
CPU供电损坏的,一般都要测试U先,要不报了价修好主板才发现U也要换,再跟客户说,就说我们维修的是大骗子了。

网友:
cpu供电坏,cpu烧的很多的

网友:
怕的就是这个,修好一个问题,CPU又坏,有时候都不知道则呢么和客户交代,所以一般都要先测试好

网友:
供电芯片和供电管一起换

网友:
烧CPU的比较常见吧

网友:
这机器经常烧CPU的,这倒很常见

网友:
本人正在修此机器~~希望不要太麻烦

网友(2013-10-30):
哎~~~~~~   我就没有老兄这么幸运了,   问题是查出来了,  铁皮管坏了两个,控制芯片坏了一个,可惜的是铁皮管没地方上啊。     呵呵  PCB都烧糊了 ,哎 赖得整了。直接不修了。

网友:
小苏东西真的不好。价格还老高了

网友:
基本 要提前跟客人说 CPU烧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遇见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B460,V467 V470都有这通病,CPU供电铁厂管爱坏

网友:
我的也是老是烧贴片管   烧的我都没有东西了..还老是大短  一短 肯定有个铁管坏!!

网友:
  大短了 就是19v短路吧 怎么不能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