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开机就跑d0,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29):
本来没有时钟,把时钟修出来了,还跑d0。
时钟修的比较烂,时钟电压经一电阻-电容-电阻到cpu,可是电容一端有0.4v,一端没有,将两个电容拆掉,直接连线,假负载的时钟有0.4v电压了。也不知道这么修对不对

网友:
D0大多数是内存问题。

网友:
耦合电容不能拆的!!假负载的时钟标的电压也是0.4的话,时钟正常了。

网友:
电容拆了以后,才有的时钟电压

网友:
电容是隔直通交。另一端怎么会有电压啊。万用表测不到的!

网友:
跑电路跑得,时钟芯片经一个电阻到这个电容,电容后面接的电阻,电阻和假负载时钟连在一起。有点蒙

网友:
时钟是脉冲信号。我理解成高频交流电。

网友:
请教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高手赐教,新手修板混乱

网友:
内存的所有供电都查一下。不行刷BIOS,压桥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桥也加焊过了

网友:
对了,未拆电容以前,Pci有时钟信号,1.6v

网友:
现在没pci时钟吗?

网友:
现在也有,现在郁闷了,,,

网友:
直接把电容连上这样的修法没对哦

网友:
你确定CPU本身没问题吗

网友:
你就找不到同型号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