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笔记本高压条改通用高压条怎么接线

楼主(2013-09-29):
这是接口,1脚接电源输入,2脚估计是GND,跟螺丝位通,2脚和6脚间有个10K电阻,请问大家,哪个是开关?就是6脚?
附网上找的IC接口图

补充一下:
笔记本已经坏了,连接线都不知扔哪去了,没办法量之前的电压了,不知道哪个是开关,哪些是调亮度,所以来求助大家。
要是可以量原来的电压就不用这么麻烦查资料了,这个是很早的康柏笔记本上的。

网友:
通电量接口电压,一般开关是3v,亮度调节是1v左右

网友:
同意楼上..亮度调节也是3.3V   楼主不确定可以两个脚调换试试...亮度和开关接错不会烧的

网友:
飞线3.3V到板子上啊

网友:
亮度调节最好别接,接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问题是笔记本已经坏了,连接线都不知扔哪去了,没办法量之前的电压了,不知道哪个是开关,哪些是调亮度,所以来求助大家,看LT1184CS的资料说是3v-20v宽电压输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弄个通用的好整一点了

网友:
改个通用的吧简单些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了吧,淘宝上买一个通用的不到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