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明基E2400HD显示器有电压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3-09-29):
明基E2400HD显示器
接到按开关键没有反应,不亮。拆机后测量5V 输出不正常,变成3。5-4.5之间变, 去掉驱动板5V 电压正常,
电源板的负载能力差, 没有发现电容坏之类,测量高压电路正常,去掉高压电源输入一样, 47UF 50V 换了还是一样,
仔细听 能听到电源板滴滴声音。
请高手指点。 几台一样现像。

网友: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高压板短路

网友:
高压电路的问题吧,声音应该是变压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