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能告诉我是哪颗颗粒出问题了

楼主(2013-09-29):
谁能告诉我是哪颗颗粒出问题了

网友:
内存都成这样了还不换啊

网友A:
刷程序没有啊  不行就换

网友:
能折腾得好就好了,就是要点时间去弄了

网友:
高手们都哪里去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换内存的啦

网友:
要是没高手答复 你 你就一个一个换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没有啊  不行就换

请问内存怎么刷程序啊!不懂!

网友:
我用这个测过内存,不知道有问题会在那个位置提示,求告知下。最近碰到好些内存坏了不能进系统。

网友:
一个一个换有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