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 进系统前蓝屏

楼主(2013-09-29):
看到中间的穿孔了么?千万要小心啊!别大意了 开机到滚动条蓝屏,客户以为是内存,死叉死叉,还是没好,来店说叫我给他看哈内存,问明情况后我就晕了。他还在教我怎么做。。。。。没听了。通病,报价200,搞好收钱,没得多说,犹豫啊他。最后决定“搞”!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厉害是更换的 还是重贴电容的?

网友:
LZ 说的很明了 要闪的快还能领悟

网友:
说实话 你这电容换的很一般 一般都是找6个330的电容装上去 中间地线 拿吸锡线链接到地 换好后很漂亮的 而且你那中间的过孔应该是CPU供电 你拆大电容的时候可能把漆刮掉了 我换这个还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个过孔

网友:
嗯 楼主说的这个必须注意
背面的是 类似于PH1那样的温控电阻

网友:
楼主焊工这个。。。。。。 可以稍微的焊漂亮点啊!

网友:
不错,修好就行,重要的不是钱的多少,而是学的技术

网友:
又是NEC。挺多的。

网友:
这电容咋引起这么多的故障了

网友:
我以前换的时候怎么没问题?

网友:
对笔记本拆还没拆熟练!

网友:
不用的地方,怕短路,都会贴高温纸

网友:
那个过孔怎么呀?以前还真不知道,麻烦LZ解释下行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大电容我一般洛铁暴力拆解的,大家说说是怎么拆这个电容的。貌似洛铁上会有几率出现这种连锡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机,给你拾到钱了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的

网友:
進BIOS 將硬盤格式 改成IDE 就行了 注意下BIOS 電池有電不

网友:
我同意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