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1.6V

楼主(2013-09-29):
6脚反馈0.8v
输出却是2.08v

这个是映泰h55a+的内存供电,好的板1.6v。芯片和2个分压电阻对调过、(都是没cpu,没插小4P)

迷糊了现在。。网吧来了9片板,几片是没桥供电,324m坏。还有几片就是这个内存供电高了。
附上图纸

网友:
comp补偿脚一样不,旺旺同学

网友(点评):
1.84v 打错了

网友A:
1.6V内存供电怎么会高呢?MEM_OV超压调节!开机后会正常的。也可以BIOS设置的,没cpu。你怎么能修好啊?

网友:
其他板子你确定324坏的??没有cPU怎么知道好坏啊 。有的板子需要上U才知道。如果就你个图来说。我觉得先断开L8在测测。。

网友(点评):
因为装cpu是触发后一直、掉电重启。。那几片修亮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没CPU都知道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内存供电怎么会高呢?MEM_OV超压调节!开机后会正常的。也可以BIOS设置的,没cpu。你怎么能修好啊?

修好的板,没装cpu是1.6v
我知道有的板要认内存才正常

网友:
你的内存供电高了也可能是场馆的问题哦,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换过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