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内接不显有背光外接显

楼主(2013-09-29):
M5010红色的开始来的现象是屏不显 活动一下屏轴调一下角度就能显示了 果断判断是排线问题 定了一条新排线回来装上亮机 客户取走后第二天就拿回来了 说用了几个小时屏开始斗然后屏幕不显示了 我再活动屏也不好使了 外接了显示器有显示 刚好手里有个黑色的M5010显卡通病的刚修好 就把这个屏取下来装到红色的机子上 开机 屏幕开始抖动和客户说的现象一样然后不显示了 从而排除屏和排线问题 接下来量屏供电正常 接下来集显北桥植球 装上去开机 屏有背光了 但还是不显 外接依旧正常 问确定显卡坏不 手上没有现货 不敢发啊

网友:
那你不先加热下显卡看下是不是能显呀

网友:
英特尔芯片组的 这机子显卡是容易坏! 可以换片

网友:
ATI现在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的,也好检查下买来的屏线有没问题啊

网友:
M5010应该是AMD的机器,我了呢一台华硕的K42D的三A平台,开机也是屏闪,换了显卡,显存,北桥,还是抖,实在想不出哪里有问题。郁闷死了。有人遇到过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屏码片问题?刷刷看,看看有没有刷刷,显卡坏有可能

网友:
我的也是内屏有背光`但是显示不出来。外屏没有显示``。换了显卡`故障一样!唉。。。。浪费1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