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Antec)VP450P 电源维修 师傅请进!!

楼主(2013-09-29):
收了一个 安钛克(Antec)VP450P的电源,是别人维修过的,元件都被别人动过。

上面的r26贴片电阻开路 看不清上面的型号了,麻烦大家帮忙说下?,还有Q10上有没有元件?
如果有是什么元件?

补充内容 (2013-10-25 20:22):
换上元件后 电源紫色无电压,绿线也无电压,求思路?谢谢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哈

网友A:
我也刚好有一个有问题的VP450P电源,原来的毛病是短接绿线空载的话能正常启动,风扇也转,电压都正常,但12V加载大一点的负载(我用12V40W的灯泡作负载)就保护断电了,我差不多把所有的输出滤波电容和加速电容都换过,还是不行,后来检测到有一个推动管之类的三极管好像有问题,(在板上测量,因为他在功率管的散热板下面,很难拆。好不容易拆下来换上一个,结果现在是短接后风扇转下下就停了,换回原来那个也一样,IC各脚电压没测过,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查了,估计也有可能是IC坏了。说了一大堆,先解答一下你的问题吧,Q10那里是没有元件的,R26那里我估计你搞错了,那里是D21,一个二极管。R26是他对面的贴件,型号好像是2R0还是2RD,看不清楚,在板上测量阻值是5欧姆。说起这个电源他的贴片原件又多又小,型号看都看不清楚,查起来很烦。好啦,啰嗦了一大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电源这个东西别人动过了,就很难修了。要是知道一开始什么问题。还好办一点。现在零件少东少西的。找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好有一个有问题的VP450P电源,原来的毛病是短接绿线空载的话能正常启动,风扇也转,电压都正常,但12 ...

那就估计是一个2r40的贴片电阻了,谢谢,,,

网友A:
别客气,希望你能旱点把电源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希望你能旱点把电源修好

找了一个2.2欧的色环电阻代换上去了,但是修的时候犯了严重错误,因为修的时候把场管焊下来了,结果装上去没焊好就通电了,烧了场管,我晕,还得找个配件。这几天店里生意不错,顾不上修了,有空了慢慢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