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开机跳过LOGO 后就 黑屏死机……救解决!

楼主(2013-09-29):
板号是LA-411ap  开机跳过LOGO 后就 黑屏死机  BIOS刷过  显卡加过焊  北桥换过 CPU换 过还是老样子
在线救 解决 谢谢了……

三板斧!黑屏后电流怎样?各电压正常否?如果电流正常考虑显卡、显存供电!尤其是显存

网友:
有无接硬盘 有无换内存 最好是裸板点!

网友A:
刷官网的bios应该试试  网上其他不行

网友A:
版号是不是错了 没有411A的吧

网友:
如果还搞不定 发到广州来 50元帮你搞定 QQ394440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官网的bios应该试试  网上其他不行

我把同样的CQ40 一样的板子的BIOS   拆下来 换上还是不行
那个cq40 可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你这情况看起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查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是不是错了 没有411A的吧

看错了,是4114P 不好意思
麻烦 请教哈  没有头绪……

网友:
那查看线路有没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看起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查下南桥

那我 吹吹看 行不行  先谢谢了
把南桥 忘了……

网友:
或者查下电路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C:
测量CPU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CPU供电是否稳定。

都能显示 LOGO了  之后 就黑屏 左上角的一条横线也没有
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看起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查下南桥

南桥轻微的 吹了下 也不行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换南桥吧 你这故障不好解决的 尤其是亮机后的!

网友B:
话说 以前修过台海尔的机子也是楼主这故障 只不过那机子是南桥边进了点水 当时就南桥换了  不过你这机子我只是建议你换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 以前修过台海尔的机子也是楼主这故障 只不过那机子是南桥边进了点水 当时就南桥换了  不过你这机子我只 ...

这个笔记本 拿来是换 北桥的
刚开始 还可以关机的 现在 完全不正常  确定是南桥。

网友:
接屏死机 电流停在2.14 随着温度的上升 慢慢一点点加大

网友:
什么都搞过了。直接换板吧

的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今天搞这个 搞了一天了
想换啊,可 怎么给客人报价   我怎么这么倒霉。

CQ40的板又不贵,直接跟客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CQ40的板又不贵,直接跟客户说,

北桥我买的新的换上的,以为是北桥问题 100多订了个新的 现在又换主板  我怕把他吓到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F:
CQ40,神机,呵呵故障很多,都TMD特殊。这故障没遇到过,但是感觉像是显卡,建议楼主也看看外接是什么情况。我有点会儿怀疑是灯管问题吧,开一下就灭了,恰好是出现在进桌面的时间恰好灭了,呵呵,希望帮助到你。

网友G:
bios没问题的话,估计是南桥了,先加焊试试

网友H:
这个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找好版号不一样的试试

网友I:
换显卡北桥显存最后换板

网友J:
intel还是amd的?主板有没有其他地方异常发烫

网友:
显卡加过焊,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CQ40,神机,呵呵故障很多,都TMD特殊。这故障没遇到过,但是感觉像是显卡,建议楼主也看看外接是什么情况。 ...

死机和灯管没有关系吧,他是一跳过LOGO 马上就死机
连左上角的 一横线 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没问题的话,估计是南桥了,先加焊试试

只是轻微的吹了下 没有加焊 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找好版号不一样的试试

BIOS 从同样的 机器上 换过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显卡北桥显存最后换板

北桥换过,BIOS换过 显卡在换 在换板子
诚本太大了吧……

网友:
建议让客户加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intel还是amd的?主板有没有其他地方异常发烫

AMD的,就是AMD的 问题多的不得了……

网友:
南桥,也干过了 不是南桥问题  准备在换个北桥 试试……

网友K:
...有换过内存吗?? AMD的话,连U都换了试一下。。。

别扩大故障点了。。。

裸板,黑屏后测下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换过内存吗?? AMD的话,连U都换了试一下。。。

内存换过,没有波  在全植北桥、

网友:
大家的解决办法都很牛逼哦,我今天也看到一个类似的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