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OAG41/D3 1.O不开机

楼主(2013-09-29):
新手维修,思路不正确请谅解,今天同行那来昂达G41主板说是不开机,那来二话不说插上跑卡插上电源按开关主板不开机FF。测一吓主供电压都正常,心想不会是飞尘太多做倒至不开机的吗,把电源拔了拆下内存,折下风扇与CPU,洗礼一吓外观与CPU座。在上CPU测一吓,还是不开机,测了主供电,简单的用万用表测一吓时钟与复位,都正常,没有法了看样子这板子我没法修复了。()拔了电源,在插上电源,有重复测一次还是正常()。没有法了,只能l乱来了,测VRM芯片的电容,电阻电压了,看有没有高与低,先从供电下手,测12V正常,5V正常,测边上有两个三极管分别是Q12,Q15.发现Q12的C极电压到7.8V正常电压不会这么高,心里面还在疑问,于是那了一样的主板对测一吓发现正常主板没有这么高,看样子这G41主板有希望了。先断开Q12C极电压还是这么高,正明问题出现在VRM这边,查这信号是怎 么来的,用红表笔接在Q12C极上在用黑表找相通处,先从近出下手在Q12旁边有两个电阻相通分别是R175,R767.R175(10K)上面接12V下面接到Q12C极,R767(1.2K)上面接Q12C极,下面接地。分析因应就是这两个分压降压电阻坏了,断开一个电阻分开测10K电阻坏,换了10K电阻,通电与正常主板一样了,在测其它电压都正常 拔电源,上CPU,内存,外设,通电,跑码了进系统测一切正常 。关机收工。表达不清楚请谅解。

网友:
嗯,楼主做的还不错

网友:
这孩子,可让语文老师给教坏了。

网友A:
这个分压电阻损坏那供电会都正常? 你只是查了主供电那些个工作条件都有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压电阻损坏那供电会都正常? 你只是查了主供电那些个工作条件都有测么。

第一次修不知道条件在那里测

网友:
LZ说的主供电是那些哦,怎么算正常。CPU.内存还有桥供电算主供电还是别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