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A 电流 0.5-0.9来回跳变

楼主(2013-09-29):
                    清华同方锋锐k40A 电流 0.5-0.9来回跳变

楼里同行送了个机器,清华同方锋锐k40A 。开机不亮。电流跳变0.5-0.9来回跳。

同行怀疑是显卡虚焊就加焊显卡了,故障依旧。结果就送到我这来了。

开机测试,电流跳变 如题 。看电流感觉是 BIOS 的毛病,一看是老是长方形的BIOS,我的编程器刷不了没办法了。想想这个跳变好像是在内存哪里来回跳变,于是摘下内存测试,电流还是来回跳。没什么思路上论坛看看。看了很多相关帖子,发现很多都是这个症状,有说这个是锋锐k40A的通病,但是没有看到解决的,在看到一篇回复里有说‘他’也遇到过这个症状,说是换了个金邦内存就亮了,但是一个星期后又犯同样的故障了,再换内存也不管用了。最后也是没有修好。

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既然内存能点亮过,电流跳变是一样的,那就应该还是内存的这里的问题!又看了几个文章里的回复,有一个说修过,内存槽的毛病!

于是我就擦拭内存槽。在上内存试了试,结果电流一直跳变到1.65安,机器亮了,但是机器有雪花,怀疑是同行加焊显卡没加焊好,于是我就加焊显卡,加焊完测试,操了!电流又“如题了”把内存摘下上另一个插槽机器点亮,但是还是有雪花进系统也是。子细看看了,感觉这个雪花的症状很像屏线断线的症状,接触不良就会这样!来回扭动屏线没有变化,但是扭动屏线和屏接口处发现有虚微却色的变化,拿掉屏线发现时屏接口处有根针弯了,把针摆正,从新插上屏,开机测试一切正常。机器到此修复。

总结,这个可能是锋锐k40A的通病  :内存插槽 虚焊  或 氧化 再或者 脏。   导致内存不过,电流反复跳变。

网友:
这样子完事了,反修很快就回来了

网友:
只祈祷这机子别返修 不然就头疼了!

网友:
呵呵。要是不稳定,拿回来慢慢修。修好又是一个经验

网友:
这个现象确实有点头疼

网友:
这机器悬心呀 感觉会返修

网友:
我这里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还没好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搞

网友(2014-07-13):
于是我就擦拭内存槽,用像皮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