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0读取固件模块

楼主(2013-09-29):
WD10EZEX,在读取全部固件模块的时候到了0004(段位表主备份)CRC是BAD,这是什么情况,跳过的话,好几个都是BAD.

网友:
模块坏了,就找匹配固件写。

网友:
找相应的固件重写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尼玛,这个可是新盘啊.谁有这个固件啊.

网友:
04出现bad,是因为超时没读完整,你要读磁道才能把模块读完整出来再分离。。。一般新款盘都要读磁道才能读得完整固件了。。。

网友A:
大侠,说说,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说说,具体怎么操作?

wdr就不要折腾了。。。你没工具处理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dr就不要折腾了。。。你没工具处理不来

要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什么工具啊?

dfl,mrt,trex,hdr,xly,drt,udma。。。。

网友:
楼上的这些都精通?高手啊

网友(2013-11-10):
读磁道才能把模块读完整出来再分离, 具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