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CR400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3-09-29):
开机,画面过了bioslogo,就即时掉电,但若煲热机,在开机时入BIOS,等若5分钟,开机就没事
系统是装VISTA,试过重装,更换RAM,清洁CPU风扇都是这样
怀疑是硬盘坏了,因试过另一机的硬盘,不过系统是装XP,装这MSI机没掉电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兄弟如何修复的?我今天 也遇到了一台MSI CR400的机器,开始不开机,重植三合一的桥后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试机一下午没事。第二天开机就成了楼主说的那样。进安全模式正常可用。进正常模式就掉电。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故障。会不会是三合一的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