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DAOSW9MB6E0 REV:E 无CPU供电小修

楼主(2013-09-29):
由于机器已经修好了,我也懒得故障还原在拍照了,大家凑合着看吧。
板号:DAOSW9MB6E0 REV:E
故障:加电无显。
机器同行送修的,拿过来的时候就拆的散散的,不得不吐槽一句现在板卡级的也会修修本子的小故障了。
好了不墨迹了,拿到板子显示初略的扫描了一下,2处被人焊接过。一出断线被一修哥连起来了,想必不像是被人潜规则了的板子
表笔也大致触了几大供电,阻值也正常。接下来上电流源。
电流跳到0.679A然后用表笔大致触了一下。触到CPU供电电感的时候就发现线索了。没错,就是没有CPU电压。
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上下管G极,上管G极阻值比下管G极高个100多是正常的吧?曾经有人说过,下管G极阻值比上管G级阻值高应该是不正常的。 这点我也比较认同,可是今天就颠覆了我的观念,上管阻止比下管低依旧能出CPU电压,要不是因为出现同样的板子我也没去测量,我测量了一下发现上管G极105,下管G极500多然后上电居然能出CPU电压。这里坐等大神来辩
因为一般没供电我会习惯性的去测量一下MOS的上下管G极对地阻值,一般上管比下管低我就直接换芯片基本都能解决。可是因为上面那个问题我今天走了一点弯路。
因为测量到上管阻值比下管低400多我打算换个芯片看看,结果翻遍料盒居然没有芯片,没芯片就算了,晚上定吧,巧的是又来一片一样的板子,我就拿着随便触了触,触到CPU哪里发现上下管的阻值居然与我手上那片不出CPU供电的板子对地阻值一样,让我震惊的是他居然有CPU供电。
然后我就捡起片没CPU供电的板子拿着示波器去打G极的波形。上管无波下管持续5V,那就是进入了输出放电模式了。要么后极短路要么电容不亮或者管子坏。在把板子仔细的扫描了一遍,上面居然有颗大电容。心想会不会就是因为大电容不亮引起芯片进入输出放电模式的?然后就把大电容用风枪吹下,换了4颗330的电容上去,上电触发。CPU电压居然出来了。。。直接外接显LOGO了。。。

网友:
这机子若是没有示波器 就只能靠经验来修了  要么就是逐个的换件 话说之前修了个IBM的R52不出待机电压 也是待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灭有神器的表示亚历山大

网友:
顶个,楼主 强大 ,这个是个通病了。我也修好一个

网友(2013-10-31):
又是nec大电容

网友:
一看到大电容就想搞

网友:
哈……。碰到过了。